楼主(2008-09-16):
编程控制机构运动时常遇到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改变时间的问题,要改变就要打开源程序.可操作人员一般是

做不到的,于是想在人机界面上放几个时间输入框,时间由操作人员自己输入.在S7-300中该用哪些指令?

网友A:
1.首先要看是什么品牌的人机界面;
2.一般西门子的HMI的话,在你画的“框框”里设定其输入属性,其地址可设置为DB*.DBW***;
3.这样就可以在HMI上设置DB*.DBW***的数据,并在PLC中调用它(MOV指令即可),作为计时器的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