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6):
各位大侠:
我今天在调试最后一台空压机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想请大家帮我看下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过
空压机星-三角起动后,250KW的电动机正常工作,TD200文本显示器上面也显示正常电流在180A左右,估计过了两三分钟后,其电流在文本显示器上面突然变成了630A,而我们总的电源控制柜上面还是跟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差不多,我想问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现在迷惑的是:如果说电流互感器和电流变送器坏了的话,TD200上面不应该一开始就显示正确电流哦,程序是肯定没问题,前面三台空压机程序用的是一个程序  我想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帮忙一下 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在线检查电流值对应的变量是多少?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没有监控过 穷啊,没笔记本电脑 但前面3台跟这一样的,最后一台出故障了.
我把程序发到你邮箱里 请你帮我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监控过 穷啊,没笔记本电脑 但前面3台跟这一样的,最后一台出故障了.
我把程序发到你邮箱里 请你帮我看下

没有收到你的邮件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