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与CX-P间的通讯

楼主(2008-09-16):
最近我遇见了一个很奇怪的通讯现象: plc与cx-p通讯时,开始一切正常的,但过了大概五秒后plc的通讯指示comm灯慢慢的闪烁,软件也显示通讯错误!

网友A:
先检查一下PLC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是正常的.

网友B:
有可能是数据线或者 RS-232转USB转换头不稳定造成,有碰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