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HPLC,写入程序后,报警

楼主(2008-09-16):
我是个三菱方面的菜鸟,刚刚接触三菱的PLC,就遇到这个麻烦,各位帮帮忙。
三菱Q02HPLC,写入程序后,报警,一闪一闪。
请问都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个问题?
还就就是flash ROM有什么用?

楼主:
而且我发现,很难找到带有PLC详细讲解的硬件手册,比如PLC上的那个接口是做什么的,拨码开关是做什么用的,有这方面资料的朋友,能不能共享一下,感激ing.

网友A:
上海三菱有下载!

楼主:
搞定,谢谢了,还有一个问题,到底Q模式CPU和A模式CPU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我也一样!

网友B:
写入后,温控模块报警,然后PLC就通讯不上了,不知有什么办法能不通过通讯的方式清除PLC中的程序。

网友C:
Q系列PLC的温控模块需要专门的编辑软件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