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

楼主(2008-09-16):
我的电脑只有USB接口,买了一个USB转232线,也装了程序。查看电脑硬件为COM3,
有时一开机要下载程序时,这个COM3口又变得不可用了,不能下载PLC的程序。
我用的鼠标也是USB接口,是不是两个USB接口电脑无法区别呀。
我每用一次都要重装一次USB转232的驱动程序。谁能帮我呀!

网友A:
楼主把COM端口号改一下试试,改为COM1或别的,不行就换一个USB口,实在不行就更新一下驱动程序再试,顺便提醒一下楼主,鼠标和USB转串口线不是一类设备,绝对不可能无法区别。

网友B:
USB转232转换口的质量好坏差别很大,如果驱动等装好以后还是通讯不上的话,还是上网找找比较好的牌子

楼主:
USB转232的线接到任意一个USB口都行吗,我还没试呢。

网友C:
鼠标和USB转232的线在电脑上是可以区分的,先把USB转232的线的驱动盘装在光驱内,再插好USB转232的线,系统会自动跳出安装程序,按提示操作就好了。查看电脑硬件为COM3,“我的电脑”中在“设备管理器”里通讯端口,再在其属性内端口设置的“高级。。。”,把端口号改为“COM1”再点“确定”就好了。我用的也是USB转232的线,一直都好用。

网友D:
改一下端口号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转232的线接到任意一个USB口都行吗,我还没试呢。[/quote
是的搂主,可以插到任意一个USB口上。

网友E:
应该是改端口号,能够解决

网友F:
虚拟usb,建议修改端口号

网友G(2008-10-20):
不会呀,应该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H:
应该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I:
应该是你的USB--RS232的线得原因吧,不会和USB鼠标区分不了的,不是一个类型的设备。
我用的是USB--CIF31的线,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可以连接三菱FX,A,Q,系列PLC,OMRON的CPM,C200H,CQM1H,CJ1M等系列,SIEMENS的S7-200,S7-300,S7-400系列等。

网友J:
是USB转232的线接到电脑安装驱动程时使用过USB的此端口.连PLC后COM端口号要改到一样就OK了.

网友J:
设备管理器的COM端口修改与连PLC后COM端口号一样也行.

网友K(2009-02-18):
应该是改端口号

网友L:
USB转232com口的转换线一定要买质量好的应该没问题,联机是时主要是端口一致就可以

网友M:
USB转的RS232不稳定

网友N:
学习了 我也去买一根试试 232不方便

网友O:
用这个不稳定,有时会离线!

网友P:
用这个不稳定,经常会离线!从25元到120元的都买过几条,一样不稳定

网友Q:
这个不会是看运气的吧我们公司就有一条不过一直都很稳定的呀
PLC也连 单片机也连
都没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