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的GX DEVELOPER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2008-09-17):
[upload=1] 我安装的GX DEVELOPER为什么不能用?创建新工程时有下列提示: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甚麼提示都沒看到?

网友B:
重新安装再试。
相信自我!

网友C:
GX-DEVELOPER8创建新工程失败的解决方案
点下面的网址: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222
根据众多网友反映,使用GX Developer 8,有时会遇到“创建新工程失败”
这种问题大部分是因为Windows和此编程软件不能良好地兼容造成的。
可以尝试以下方法解决,如果还是不行请安装GX Developer 7,版本7比较稳定。

网友D:
呵呵!
有些不是软件的问题,我有种办法(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
1,打开注册表
2,在注册表中CTRL+F3查找MITSUBISHI,把查找的全部删了(3个)
3,重新安装,不要改变安装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也有楼主所说的问题请知道的大侠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