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7):
在一家公司看到一自动流水线喷漆房用的4 把喷枪做的自动喷涂具体的动作是这样的,在喷漆柜的旁边上装有两对电眼,一对是用来检测运输带上面的夹感应,另一对是用来感应夹具上面有没有工件的.在喷漆柜的中间有4把喷枪,分别为底漆喷枪1 ,底漆喷枪2,中漆喷枪3 和面漆喷枪4  当有运输带工作时,有工件来时喷枪的动作顺序为底漆喷枪1 喷2秒,后底漆喷枪2喷3秒,中漆喷枪3喷2秒, 和面漆喷枪4 喷2 秒,在喷的过程中没有感应到工件时,运输带还是运行.等到侍工件如果工件喷完了,也是按底漆喷枪1 ,底漆喷枪2,中漆喷枪3 和面漆喷枪4 的顺序停止.需要说明的是这两对电眼的位置离底漆喷枪1有3个件夹具的距离,我是新手,想了几天没有想出来怎么做的,请教各位高手帮忙做做来看看.我试着有位右移指令做过没有做出.可能是本人不才吧!大家帮帮忙看看!!!

网友A:
你看他硬件用的 什么?是PLC还是PC,如果是PC,你应该看看他的界面,你只是看他的动作是想不出来的,因为好多硬件都能实现你说的那些动作

楼主:
硬件用的是三菱FX2N的帮忙看看!

网友B:
能否上传个图示?光看文字觉得象绕口令,呵呵

网友B:
看看这个行不行,抛砖引玉嘛

楼主:
谢谢.下了正在研究中

楼主:
现有一点不明白,4 楼的兄弟X0的夹具检测直接用有就好啊.,为啥还要用一个上升沿

楼主:
4楼的兄弟,看了你的楼形图,发现如果是运输带的速度可调节的话,运行时间大于是2 秒的话.这样就不行了,你看看先,
附件: 自动喷枪.rar (10 K) 下载次数:40

网友B:
用上升沿是因为担心X0接通时会不停地移位,这样程序就乱了
你的程序意思是四把喷枪装在4个工位吧?我开始还以为四把喷枪是装在一起的呢

楼主:
是的,把4把枪装在4 个工位上因为运输带一直在运转啊.要自动运行啊!!!

网友B:
那样你的程序应该没问题吧,我用模拟器测试了一下

网友C:
本工位状态依次下转,程序应该没问题。

楼主:
哦,谢谢.请问你说的模拟器是仿真软件吗

网友B:
对,是仿真软件

网友D:
利用检测夹具光电开关,算出线速,再以开关动时开时记时,算出夹具行具里,与设定到夹具比较M位,在利用移位寄存器指令存入有无工件,N字,使N与M 比较判断要不要喷涂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点没听明白,可否详细点

网友E:
大概思想应该是:在光眼处,当同时检测到工件和制具时,就移一个一进去;如果只有制具没有工件就移一个零进去。并且每检测一个制具相应的位要左移,当移动到设定距离时(程序中的相应中间继电器,即就是此时移动的制具数,控制喷枪的距离),根据移动的结果来判断,如果此时是零移进来,表示此时没有工件,可不喷;如果是1移进来就表示此时有工件进来,可喷涂。
  但是好像这里有一些问题,当输送的速度不一样时,喷涂时间需要改变。建议使用编码器来控制,划脉冲数为距离,这样是以位置做为研究对象,此时,无论速度如何变化,设定要喷涂的距离即可。

楼主:
支持楼上的说法, 这个运输带是要变速运行的因工件的大小不同在烤箱是烘烤的时间是不同的,其时间也是用线速来调整的

网友F:
7楼的,你的程序与工艺不相符呀!

网友G(2008-10-23):
用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