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谈谈自己维修三菱PLC的过程

楼主(2008-09-17):
如题,大家相互提高
。

网友A:
好像没有什么具体方向

楼主:
有一个FX2N-48MR的 I/O 板子有问题,导致LED灯全亮,但四个指示灯正常,PLC不能工作。用万用表测量了该板子引脚,发现有阻值且在85~91之间不定,因为此两脚并联了很多个电容,而正常板子此两脚电阻无穷大,所以估计是这多个电容当中至少已有一个已被击穿,但不能确定为哪个电容损坏,是否为正解?请求支援,谢谢!

楼主:
没有人会吗?

网友B:
是你自己没说清楚,正常人很男理解
单单听你的描述,故障原因不一定是电容的原因,所以不会有人来妄加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