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密加密

楼主(2008-09-17):
要设计一种跟注册码一类的
比如plc里没有输入一个ID ,设备只能运行几天,或者功能不全.

网友A:
可以的,更时间控制也没有多大区别,可以在触摸屏中作个加密画面,在里面输字符串不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不难的啊,程序里面做点手脚就可以
不过也只能为难一下新手,
如果遇到高手一样给你破掉

网友C:
在人机写个脚本程式恐怕会解的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