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安装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17):
各位好:
小弟的电脑最近重做系统后,系统的版本为:widows xp sp2 完美精简优化版v5
安装由本区下载的S7-200编程后出现如图片所示的对话框后无法后续安装完成。、
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您先前安装过S7 MicroWin软件,请在论坛中搜索一下关于如何删除S7-200编程软件的帖子,然后再安装。
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您仅仅安装S7 MicroWin的补丁的话,那么需要先向注册表导入免CD补丁,方可进行安装,好在西门子已经开放了这个软件安装版本的下载,您可以前往西门子官方论坛下载SP6的安装版本。
以上~~~

网友B:
你安装的是补丁程序啊.当然要提醒你需要找到以前的安装版本.
你可以下载完整的安装程序.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了。

网友C(2008-11-18):
下载完整的安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