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7):
  我的电脑没有串口,现在想用USB口连欧姆龙CQM1H的PLC,不知买哪 种型号的线?USB-CIF02可用吗?盼复!

网友A:
看CQM1H的CPU是多少?CPU11只有外设口.CPU21有串口和外设口.USB-CIF02要加一个CW114才能连外设口.串口线可以自制.. 不过你PC没有串口,就不贴图了.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B:
贴个图吧!我的PC带串口的。

网友C:
如果笔记本有串口,要用CS1W----CN226  或者是  CS1W----CN626,或者是CQM1----CIF02+CS1W----CN114这根线。
如果没有COM口,可以用USB----CIF02+CS1W---CN114这跟编程线。
如果是CQM1H CPU 21及以上的CPU,可不用外设编程口,直接用下面的RS232上位机接口就可以编程或监控等操作。这根弦自己做就行了,是普通的RS232通讯线。

网友D:
自制图(连PLC串口).
也可以用CS1W-CN226 连外设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