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7):
真的没有PLS  X5运行可靠吗?

网友A:
不一样吗?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没这回事啊!
这两个指令可靠性是一样的,只是用法略有不同而已。
初学者大都以为这两个指令用法完全一样,这是个误区
等你用多了才感觉他们的不同之处。

网友C:
的确这样的哦,不过取决于PLC的运算能力了。

因为这样的输出,在梯形逻辑上是临时地址,而使用PLS则是内存地址,因此,当PLC运算量大且PLC运算能力低下时,会让您感觉不可靠。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来,如果PLC运行到这个份上的话,应该审核一下自己是否选型错误了,过多的去强调降低成本了否?

以上~~~

网友D:
 这个指令不是这样的用法,LD X5 PLS Y或M SM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