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端口

楼主(2008-09-18):
编程软件COM口可以设置么?

网友A:
不懂的!请联系QQ:

网友B:
看你要用台式還是筆記本了?

网友C:
可 以 的 软件上可以改 我的电脑那也可以改的

网友D:
本身“默认设置”也是一种设置;对其改动也是可以的。否则就不用设置端口这个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