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8):
西门子S5系统,在放假后,由于后备电池没电,CPU的RAM区程序丢失,现有一块程序卡EPROM,请问如何操作?才能将EPROM的程序COPY到CPU的RAM区。注:CPU为943的。请写出详细的操作步骤,先谢谢啊

网友A:
根据115U手册,程序传输到PLC有两个方法:

将程序传至存储卡再通过存储卡传输,和直接传至PLC。如果使用存储卡的话,941和942CPU会执行存储卡中的程序,943和944CPU则是先存储卡里的程序复制到PLC内部存储器再执行。

===========================================================================

具体步骤:

1.在PLC断电的情况下插入存储卡;
2.给PLC上电;
3.执行PLC程序总清 。

总清后,CPU943/CPU944自动将程序从存储卡中将程序读入至PLC。

网友B(2009-01-01):
在深圳的我有办发

网友B:
在深圳的我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