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B系11KW变频自学习的问题

楼主(2008-09-18):
今天调了一台安川G7B系11KW变频,在自学习时老是出现“漏电故障"查书得知可能是电机侧有问题和自学习的参数超过额定,开环闭环也不行,在这之前我们用小的也曾出现过这个问题,然后电机一改成星形接法就可以了,但这次这个不行了,额定电流是21.6安,调了不行,我把这个设成 22.6安,这样也不行,要是用JOG调试,输入频率电机是会转的。有哪位兄弟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电机的问题,请用不旋转自学习或更换电机,一般情况下用转矩控制才用到自学习,其它控制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