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如何加密

楼主(2008-09-19):
我在使用FX系列PLC时,总是设置不了密码?有没有对此有经验的同行,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plc有问题

网友B:
用我编的软件试试

网友C:
把运行模式变为停止模式,再设密码

网友D:
停止PLC再设密码

网友E:
选用的plc型号不对

网友F:
好好看几遍软件操作说明书,第一遍的感觉和多次看的感觉是不样的,有些东西多看就知道了,要净心得看,明白。

网友G:
将plc 停止就行了

网友H:
把运行模式变为停止模式,再设密码,

网友I(2008-11-24):
关掉PLC就可以了吧

网友J:
将plc 停止就行了在工具菜单里

网友K(2010-04-03):
谢谢指点!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