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维纶的触摸屏

楼主(2008-09-19):
维纶的触摸屏会不回出现烧串口的现象 请个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有可能,不知你現在問題的現象是甚麼?

网友B:
用错软件可能会烧。

楼主:
原来可以和PLC连机连的上的 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联不上的 编程软件用的2.74的

网友C:
软件错了吧

网友D:
任何设备都有可能串口发生故障,不过机会很少。

网友E:
小心行得万年船
还是在使用的时候注意一下尽量不要带电拔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