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9):
士林plc的编程软件是什么?和三菱的通用吗?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A:
是的,是一樣的

网友B:
他是用的三菱的板,外壳是士林的

网友C:
是 的我就常用士林的

网友D:
士林与三菱的编程软件通用,我试过。

网友E:
的,是一樣的

网友F:
就是用三菱的东西,贴了个士林的牌子而已!

网友G:
没见过士林的PLC

网友H:
士林的PLC完全可以使用三菱的软件编辑。

网友I:
士林以前是给三菱代工的,软件通用,我以前用过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