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开关控制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8-09-19):
最近设备更改需要,开关瞬间动作时PLC内部计数器开始计数,而开关为常开状态,常闭时开关计数器不计数,请问程式该怎么实现?????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可以用该开关的上升沿来记数,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可以用该开关的上升沿来驱动记数器啊!

网友B:
因为计数器本身就是需要脉冲动作方可计数,而脉冲动作就是瞬间的开关动作。
因此您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标准的计数器的使用。
以上~~~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正常使用计数器就对了

网友E:
同意三楼的。

网友F:
看各个plc厂家了。 一般直接用就好了,不行的话加上升沿就行了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指点。我也曾考虑用开关的上前沿,但是在编程的时候,软件的开关上前沿功能是灰色的,再者我实际在计数器的前面己经加了一个脉冲M8012 (0、01秒),他的实际作用是把计数器作为时间计数器使用的,请问是不是所有的PLC都支持开关上前沿指令的,我用的比较低级的士林PLC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G:
你的PLC可以寿终正寝了,没微分指令.
不过编个普通常开到你的计数端可满足你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