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转232的问题

楼主(2008-09-19):
请教高手:
我在台式机上用的用的232线与PLC(PLC上带有232BD)通讯很正常,现在买了根USB转232线与笔记本连接怎么就通讯不上?我更改了好几个端口都没解决,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A:
驱动程序没有装好,或端口设置错误

网友B:
把驱动卸载后在从装,最好用USB1.1的线,因为我以前用的都是1.1的线,2.0的没试过,不知道,但1.1的肯定行

网友C:
1 装驱动程序
2 端口的设置
3 检查通讯线

网友D:
检查线的传输速度是否相同端口和驱动,我就碰过线速不同而通讯超时的

网友E:
USB的串口线要用力特牌的,其他的不一定行,我试过了不下5种,只有力特牌的还差不多

网友F:
usb的串口线要用力特的,但是力特的对欧姆龙的PLC兼容不好其它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