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MR-J3驱动器错误代码2032

楼主(2008-09-20):
MR-J3驱动器错误代码2032
怎么解决
QP不能自己清除

楼主:
QD75MH4的定位的模块
控制三根轴
有时还会出现2033,2050错误

楼主:
开始时X和Y轴的伺服电机动力线被电工接反了,其他都正确
而我当正确的灌程序,灌进去无法调试,出现2032错误
后来检查后改正接发,还是2032错误
求助高手

网友A:
过电流,返修吧!

楼主:
开始时X和Y轴的伺服电机动力线被电工接反了,其他都正确
而我当正确的灌程序,灌进去无法调试
开始只有Z轴出现2032错误
后来Y,Z同时出现
X电机是3.5KW,Y,Z是2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