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如何解永宏PLC程序

楼主(2008-09-20):
请问高手如何用解密软件解永宏PLC程序(程序有密码打不开)

网友A:
没听说过此牌子的PLC

楼主:
winproladder v2.37
Build:9121

楼主(2008-12-04):
怎么没有人回贴了.

网友B(2009-02-03):
你发的是编辑软件的版本,需要PLC的版本,PLC联线后出来的那个框框里面有个OS版本就是PLC版本。

网友C:
没有见过这种

网友D:
没有见个这种品种的,你可以用其它的品牌的plc更换,也就是重新写一下程序.

网友E:
自己从写一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F:
永宏的高的版本是解不开的,
如何解永宏PLC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