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工厂中使用FX2N PLC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9-20):
大家好~~~本人在一公司内做设备工程师。有一机台需要更改PLC 程序中一个参数,但改完后发现不能上传(可顺利下载程序)。因为之前程序给外面的厂商改过,不知道是不是被加密了,设置了权限不能写入,还是有别的什么可能,望各位赐教。另,使用同一台电脑在另外一相同机台(程序以前未被改过)上可顺利读写PLC程序。

网友A:
软件安装问题,重装软件即可

网友B:
报错内容贴上来

网友C:
之前我曾碰到过,我清除PLC内存,之后重新上传,当然开始要备份

网友D:
3楼说得对

网友E:
好像PLC有点错乱的感觉

网友F:
3楼的应该是正解吧

网友G(2008-11-23):
是不是传说中的密码设置的问题?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曾碰到过,我清除PLC内存,之后重新上传,当然开始要备份

网友I: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我是把软件安装过就好了!

网友J:
应该不是设置了密码,设置密码后会提示输入密码。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K:
如果能在线,就在线写入.

网友L:
你就像三楼的讲那样做看看呀。

网友L:
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但我是直接清空。

网友M(2008-12-31):
清空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N:
编程口傍边有一个“RUN”开关,把它关下就行了
新手求助:工厂中使用FX2N PLC 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