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0):
在洗车机厂实习,用到一个器件,好像是固态继电器,在接三相电机前连接它,连的是其中的一相,(V相)
它的铭牌是

它的电气图 是

想问下是这个电气图是什么原理啊?连接电机是什么作用啊?

器件型号为DIA01CB235A,该器件是可以调节的(百分比调节,0%-100%可调),洗车机的刷子在洗车的时候,根据刷子和车身的接触度调节器件,当接触太多的时候,影响到刷子的转速了,就调节这个吧
其实这个器件到现在叫什么名字我都搞不清了,有人叫电流传感器,有叫固态继电器,还有其他的叫法,它到底是什么啊?

网友A:
是不是检测V相电流的?电机过载保护?

网友B:
假如V相短路,U相与W相电流剧增,还是不能起保护作用啊
还有一种可能,
是取电机运转中信号,当V相有电流就说明马达运转中
但左思右想似乎哪里好像还有点不对劲,说不上来。。。

网友C:
 电机的开-关,对PLC的那个输入端有影响么?如果没有影响,作个缺相试验.

网友D:
CARLO GAVAZZI卡罗盖福兹(佳乐)为欧洲著名自动化品牌 CARLO GAVAZZI固态继电器 找个具体型号出来可以查清。本人认为应是:监控继电器(电流、电压、相序、频率、功率) 或者就是一个可调节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D:
CARLO GAVAZZI卡罗盖福兹(佳乐)

网友E:
楼上,高手。见多识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