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0):
AB触摸屏型号2711-B5A5(PanelView550)背景灯烧掉,买不到货。从外观看该灯珠前头有聚光作用,正常时测量该灯珠电阻为1欧,供电电压为4.97V。能告诉该灯珠哪里可以买到或可用什么灯珠替代?

图1:PanelView550(型号2711-B5A5) 正常
图2:利用灯珠(3V,玩具象满天星上灯珠,1.3欧)串3个二极管,接上屏上后,灯珠两端实测2.48V左右。用大约20天,又烧掉。不知是该玩具灯珠寿命就不长,还是什么原因??
图3:原灯珠

这类型的灯珠头还要求有聚光的。他是通过导光纤维丝到屏上的。见图1上

楼主:
引用楼主ly_16于2008-09-20 19:44发表的 各位请进来帮我一下 :
AB触摸屏型号2711-B5A5(PanelView550)背景灯烧掉,买不到货。从外观看该灯珠前头有聚光作用,正常时测量该灯珠电阻为1欧,供电电压为4.97V。能告诉该灯珠哪里可以买到或可用什么灯珠替代?

图1:PanelView550(型号2711-B5A5) 正常
图2:利用灯珠(3V,玩具象满天星上灯珠,1.3欧)串3个二极管,接上屏上后,灯珠两端实测2.48V左右。用大约20天,又烧掉。不知是该玩具灯珠寿命就不长,还是什么原因??
图3:原灯珠

原2711-B5A5屏,通过导光纤维丝到背光板上的,图1
2711-B5A2屏,直接接一块DC5V的背光板,图2
背光板侧边见型号“BLD614-2W 50-20088-QA”的字样
具体测量背光板规格为:13.8*8.6*0.35CM
上网搜不到原2711-B5A5屏的灯、2711-B5A2屏的背光板,
不知哪里可以买到或可用什么替代,请各位帮帮忙,出出主意,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