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0):
MR-J3驱动,QD75MH4定位模块

控制X,Y,Z三根轴

X电机是3.5KW,Y,Z电机是2KW

X,Y电机电缆接反,数据线接对

在不知情况下灌进PLC和QP

开始只有Z驱动出现2032错误,有时还有2033,2050错误

后来Y,Z轴都出现2032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2009-01-24):
你是不是很高的计素,为何不用QD75P而用QD75M

网友B:
这种情况可能伺服已坏!

网友C(2009-06-27):
这问题很严重

网友D:
错误2032
Error code       2032
Error name      Overcurrent

1. Current that flew is higher than the permissible current of the servo amplifier.

1) Short occurred in servo motor power (U, V, W).
2) Transistor (IPM) of the servo amplifier faulty.
3) Ground fault occurred in servo motor power (U, V, W).
4) External noise caused the overcurrent detection circuit to mis-operate.

Remedy

1. 1),3) remedy

Correct the wiring.

1. 2) remedy

Change the servo amplifier.

1. 4) remedy

Take noise suppression measures.
既然知道错误代码,看QD75软件里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