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程序的扫描周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08-09-20):
各位大侠,我有一个程序(三菱FX3U)八千多步,里面好多使用应用指令写成的,请问其程序的运行周期也适用0.067us(FX3U的单步执行速度)*8250=0.55275ms计算出来的吗? 还是应用指令的速度不一样? 请大家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没有人愿意帮我一下吗?

网友A:
帮帮忙哦,您以为每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都相同?
查看编程手册,将每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累加,最后加上您设定的通讯时间,就是扫描时间,通常的做法却不是去累加,而是读取系统的特殊寄存器。
以上~~~

楼主:
那是哪个特殊寄存器呢?请问楼上的大侠.............

网友B(2009-01-07):
也可以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