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1):
MOV       K85       K2Y0
请问K2Y0是什么意思,这个K2为什么是K2
当将K2改为K1的时候,仿真时却说支令不支持

网友A:
K2Y0------相当于Y0~Y7组成的一个字节存储空间。

而如果使用K1Y0,那么就是Y0~Y3组成的半个字节的存储空间,以半个字节来存放大于16的数据,自然会有问题。

以上~~~

楼主:
哦,有少少明白了,那照您的意思,是不是K3Y0就是指Y0~Y13呢
这个85的二进制是1010101
通道是十六位0000000001010101才对呀
那么它K2Y0不也是存储大于十六位的数了吗,怎么他没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有少少明白了,那照您的意思,是不是K3Y0就是指Y0~Y13呢
这个85的二进制是1010101
通道是十六位0000000001010101才对呀
那么它K2Y0不也是存储大于十六位的数了吗,怎么他没有问题呢

K2Y0---先前已经回答过,Y0~Y7,一个字节,如果不能明白一个字节等于多少位请百度一下。

K3Y0是否等于Y0~Y13屈居于所使用的PLC系列,对于FX系列PLC,因为是8进制表示输出,所以K3Y0表示为Y0~Y7,Y10~Y13。

如果为Q系列,那么K3Y0则表示Y0-YD。

另外,K2Y0可以存储85,而您先前的提问是什么呢?K1Y0?

请仔细核对提问……

以上~~~

楼主:
谢谢cvlsam.明白了,再次感谢

网友B:
建议楼主去买程子华老师的《PLC原理与编程实例分析》这本书看看

网友C:
好象有点明白了。

网友D:
这个就是把85数字的二进制表示形式即01010101传送到Y0~Y7中去,也即Y0,Y2,Y4,Y6得电!

网友E:
有意思以前我也不明白这个意思,但出来做的时候就知道这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