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2N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08-09-21):
求教FX2N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A:
本站有样例下载

网友B:
手冊上有fx定位控制標準程序

网友C:
用脉冲输出 选PLC时必须是晶体管输出的才有脉冲输出功能 用F158 DRIV 相对位置控制 步进电机的细分是多少 多少脉冲转一圈 都要算好

网友C:
可以看一下附件程序

网友D:
FX2N只有脉冲指令,没有定位指令
还是用1S/1N/3U的好些
三菱

网友E:
用1PG,10PG模块

网友F:
4楼的程序怎么没有注解的
不知道作用是什么啊
这个程序的动作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