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1):
为什么同样的软件安装在台式机与IBM笔记本上台式机能联线,而笔记本不能连线.显示以下内容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指定波特率)
该工程与链接的PLC类型不同.
PLC被复位了,请关闭窗口再执行.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执行了运行中的其它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ES:0180840B>
显难这个是线没有连上去的原因,但我同样把插头转到台式机上就可以了连线了.笔记本上的COM1口我连接永宏机松下机一样OK可以读取程序.
数据线是按网站上的接线图自己做的各并了二个1K的电阻.会不会是电阻值太大了, 台式机的电压高点,笔记本的电压低点,造成他没有办法边线,有机会可能要再做一条电阴值小点的试看看你们那位高手也有碰到这种现象的帮我解决一下好吗?还是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可解决的.

楼主:
看的人少, 回的人没有,晕死了, 可能是我写的贴子不吸引人吧,

网友A:
不是不吸引人,是这样的难题实在有点难度,没有自制过电缆,不懂!
请耐心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这个问题就如同为什么全世界不通用人民币一样的蹊跷。

如果线缆完全一样,且通讯定义也完全一样,那么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问题在于,PC上有串口,而本本上是否有串口?软硬件环境是否一致?等等什么情况都不说明,让别人猜?

以上~~~

楼主:
台式机与笔记本一样全是用串口测试的,我想用个几百欧的做一般不会烧串口的, 我感觉可能是笔记本的的输出电压太你低了.也可以说是电阻太高了,他的测试电压达不到他的门槛,所以测试不出来.最好是买一条原装数据线还是再做一条低点的, 这样网上的接线图也不是很我是很正确.所以大家以后做数据线也要注意一点.现在找不到头.自己做数据线可能要过一段时间吧, 原装数据线又没有.只有等了

网友C:
我用USB轉RS232線(市場上購買)+SC09線,從未出現此問題。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自制的线3台IBM的笔记本都连不上,HP的就能连上,后来换三菱原装的线就好了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E:
你的笔记本是带串口的吗 你在通讯设置的COM口与实际是否一致 通信波特率是多少哦 停止位 等等 如果是通过USB转R232的话 COM口是关键

网友F:
我认为是电缆的问题。
不过在笔记本上从未试过自制的电缆。
我的各种电缆都是原装的(因为本人有此便利)。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楼主:
我的笔记本是带串口的,现在说的是全是RS-232与422 后来又再找网上的找了张图,再做一条结果是FXGPWIN编程软件联机不上PLC通信错误,而GX Developer 8.534就可以联机得上下载程序,

网友G:
我看你还是拿一条OK品的通讯线再试一下,确认好是哪一部分问题

网友H:
应该是自制电缆的问题,电平信号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I:
是IBM电脑的原因,我也遇到过,是IBM-T30的笔记本,带串口的,用WIN-FX3.3的软件,就是用自己做的不用接电阻的线都能很顺利的连接,但用GX-7.08的有的怎么也连不上。有的连上后过一会就自己断开。连接的是FX2N的PLC,估计和PLC的版本也有关系。笔记本的串口是好的,可以连接OMRON的,SIEMENS的等PLC。就是用GX-7,GX-8连接FX2N的不成功。用相同的编程线,换成别的电脑,能很顺利的连接上。我在单位用了4台IBM的笔记本做实验【不同型号,都带串口】,都出下这种情况。

网友J:
晕,还是买一根通讯线吧,又化不了几个线,笔记本COM口烧了麻烦大了。

楼主:
问题觖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