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S7-300的硬件中断怎么做的吗?

楼主(2008-09-21):
求:S7-300的硬件中断做法?

网友A:
硬件中断使用的是OB40~OB47,不过并不是所有的CPU都支持这么多OB块,通常的CPU只支持OB40.
比如做一块有中断功能的数字量输入模块(支不支持,可以查看),在具体模块的配置中,选中硬件中断选项和哪些点触发中断;然后在OB40中编写相应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