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1):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指定波特率)
该工程与链接的PLC类型不同.
PLC被复位了,请关闭窗口再执行.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执行了运行中的其它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ES:0180840B>
显难这个是线没有连上去的原因,但我同样把插头转到台式机上就可以了连线了.笔记本上的COM1口我连接永宏机松下机一样OK可以读取程序.
数据线是按网站上的接线图自己做的各并了二个1K的电阻.会不会是电阻值太大了, 台式机的电压高点,笔记本的电压低点,造成他没有办法边线,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