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谁知到HITECH触摸屏的下载电缆怎么做?

楼主(2008-09-21):
谁知到HITECH触摸屏的下载电缆怎么做?

网友A:
它有几种通讯方式,你要设好,然后再找相应通讯电缆,也就那么几种,好找的别急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屏?我给你发个,它们都差不多。

网友C:
多谢 我正找他

网友D:
谢谢。
你人真好

网友D(2008-10-24):
描述:HITECH触摸屏的下载电缆
我也发个。

网友E(2011-04-04):
要看是什么屏了,有的网线都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