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1):
那位师傅知道用万用表怎么分标志不清电解电容的管脚极性吗?????量绝缘电阻的方法我试过了,,,,,不好用,正反向的阻值差不多,,,,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电容量它的电阻在85左右,这个电容正常不正常?
  • 下载积分:+1(liujunjie) 热心助人!

楼主:
    不正常的啊,,,,电容那有电阻啊,,,,,一般的阻值都是无穷大啊!!!!!!不过我还是不明白1楼的意思,,,,请说明白一点好不好啊

网友B:
    楼主,建议你不要再使用那个电容了,都是同行,我不希望你再装上去害别人。买一个换上去最好
    我大概的说一下用万用表量电解电容的土方法吧:
    量电解电容,建议还是用指针式万用表,因为他比数显的直观。
    每次量之前先把电容两脚对接以放电,然后通过观察指针以观察充放电的过程
    反向量之前一定要先放电(这一步绝对不能省),综合两次充放电指针摆动的幅度就可以判断这个电解电容的正负极!
    楼主,每一步你都做到了吗?

    ,一楼,你好,你说的85,单位呢?是Ω、KΩ还是MΩ,如果单位都没搞清楚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了。
  • 下载积分:+2(liujunjie)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