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屏

楼主(2008-09-21):
三菱1150屏画了一个指示灯显示下载到触摸屏后怎看不到这个指示灯呀。怪事,不过没有和PLC通信,但其它的图形和文本显示正常呀!

楼主:
设置了一个开一个关,都不能显示。也用了一个前面,一个后面试了一下也没有显示

网友A:
在开关设置里面选个其他类型的开关或者更改颜色看看呢

网友B:
连上PLC试试.

网友C:
指示灯这种
一定要和PLC通讯上后才能显示出来
如果没和PLC通讯,是不显示的

楼主:
五楼说的有理,我明天去试试,多谢了!

网友D:
呵呵~~~`学到一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