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和现实的差距

楼主(2008-09-22):
与各位兄弟分享一个维修心得:公司新购一台回转式粉末成型设备,生产单位在调试时需要用到点动功能,在调机的时按点动变成了连续运转,结果把八套模具都打坏了,损失惨重。查找原因,发现线路没有问题,元件也都是进口施耐德的,控制原理图也是典型的继电器点动加运转,也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最后分析原因为:当按下点动按钮然后松开自动复位的时候,按钮比交流接触器先复位,造成接触器自锁变成了连续运转,虽然不是每次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是有时候就会造成重大损失,最后增加一个交流接触器,点动连续分开控制,问题解决。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候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和相信理论,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
如此说来,根本原因是设计者没考虑到设备的可靠性及安全性,或者考虑的不尽周全
如果你觉得理论和现实有差距的话,只能说明你的理论还不够扎实,或者你的理论知识还没有很好的与现实结合
不要怨天尤人,遇到问题要从检讨自己开始。试想,如果是一位高手做这台机器,或许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我这样说你,其实也是在说我自己,因为我经常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开始也是埋怨,后来查到问题的根源时,才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少一点怨天尤人,多一点稳扎稳打
呵呵,让我们共同进步吧!

网友B:
我认为是控制线路设计不合理而造成的。如楼主所说,继电器时代这么过来的呢?

网友C:
不论是程序还是继电器控制的设计,如果能把非正常的误操作,元器件的误动作等因素考虑进去,并且从各方面加以限制和避免,就是一个完善的工程。这点在进口设备方面做的相当好。
但是在国内的很多行业,正常状态下还可以。如果一出现非正常操作等因素,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ygwpxq

网友D:
机器是买的,说明厂家的水平有问题,总是认为有文凭低工资高利润就是好,大多没有事实求是的精神?!是国外都要赔损失,为啥中国老出事,因为有钱啥都行,连吃的都有毒,想一想,真的活在当今很悲哀?!

网友E:
唉,開始做工程時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失誤,做兩次就有經驗瞭.

网友F:
还是线路设计有问题

楼主:
看来各位对继电器线路不是很熟啊,我说的是一个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点动,连续运转,线路设计有什么问题?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G:
把电路图发出来看一下啊

网友H:
安全第一!这是线路设计过程中互锁电路没有设计好,同样的道理,在程序的设计过程中,也要千万注意架构上的安全,否则尾巴会很长,搞得设计制造者哭笑不得或血本无归........
有一个朋友,仿造一台车架成型机,什么都好了,机器在客户车间超期三个月无法验收,客户也不敢使用,你说正常吧又有时有点发卡式的动作,你说不行吧,有时做半天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从手动打到自动模式过渡后,有可能会接二连三的出现打架的现象,后经查明,就是程序中,类似这样的安全互锁没有做到位而造成的

网友H:
安全第一!这是线路设计过程中互锁电路没有设计好,同样的道理,在程序的设计过程中,也要千万注意架构上的安全,否则尾巴会很长,搞得设计制造者哭笑不得或血本无归........
有一个朋友,仿造一台车架成型机,什么都好了,机器在客户车间超期三个月无法验收,客户也不敢使用,你说正常吧又有时有点发卡式的动作,你说不行吧,有时做半天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从手动打到自动模式过渡后,有可能会接二连三的出现打架的现象,后经查明,就是程序中,类似这样的安全互锁没有做到位而造成的
这个老板损失5M

网友I(2008-10-24):
线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J:
是个问题,谢谢分享经验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K:
设计没考虑周详。

网友L:
看不明白

网友M:
学习了,做事要考虑周到!!

网友N:
我個人認為是線路設計思慮不夠周延,如果將繼電器的接點接在PLC輸入端點,做個輸出確認,如果輸出確認有誤,就啟動輸出確認警報,這樣就不會有誤動作的情況才是.......

网友O:
q我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P:
新人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Q:
that
is
easy
work
very
easy...
cheat
cafullky!
text
first!
them
to
work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