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救助,在线模拟控制不了PLC,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9-22):
我用的是欧姆龙CPM1A-40CDR-A-V1,PLC里的程序是一个常开加一个线圈,常开的地址是0.05,在威纶里建了个位开关,选好PLC,写入设备类型选的是IR,地址填0.05,在线模拟后点开关,PLC里没有输出,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欧姆龙的好像不能在线模拟
西门子的也不行
三菱和松下的都可以我都做过实验的

楼主:
搞定了,原来欧姆龙的IR分两部分,一部分供输入输出点用,另一部分供内部程序使用,我用的是输入输出的点,换了个内部程序专用的IR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2008-12-18):
呵,呵学习了,免得以后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