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2):
PID的参数设置可以参照以下来进行: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您有什么好方法, 跟贴上来比比看!

2.2.1 PID模拟算法
U(t)=P*[e(t)+ 1/Ti*∫0te(t)dt+Td*de(t)/dt
2.3 PID各参数在系统中的作用
2.3.1比例调节
  1.调节作用快,系统一出现偏差,调节器立即将偏差放大1/P倍输出。
问题:1、调节器将误差放在P倍还是1/P倍?
      2、一般PID参数设置中,假设P为50,则50是百分数(50%)还是就是50?

网友A: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