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点有关FX1N的程序例子

楼主(2008-09-22):
学习PLC中,很想找点有关用FX1N-60MR编程的例子看看,类似的也可以。有关FX1N的就可以,帮忙了各位

网友A:
如果我用FXIN的PLC随便编个自锁程序算不算?
说具体一点,要哪方面的
涉及到什么指令?应用在哪一机械领域都可以说说,或许我有

楼主:
在洗车方面的,要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行走,主要的是有一个横刷要在汽车上的动作,要仿车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