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用热电偶控制温度的问题,求助了

楼主(2008-09-22):
各位大虾,本人PLC用台达DVP-12SA和温度模块用台达DVP-04TC,出现误差太大,总是不好控制。大家有没有好办法。谢谢
邮箱Lincyzj@163.com

网友A:
从两方面入手:
1.硬件方面,热电偶线有无屏蔽?周边有无强干扰信号源?
2.软件方面,有没有用到PID指令?
如果这两点你都注意到而且做出对策后仍不能解决问题,请考虑更换品牌。

网友B:
我以前这种控制方式也用过,控制不好,即使用FTC指令也不行。
如果温度控制路数不多的话就用台达的DTC模块式温控,用通讯指令控制。如果温度路数多的话就用DTE吧。

网友C(2009-03-01):
顶一下3楼。

网友D:
这个我也不懂我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