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杨工,FX2 可以与威纶触摸屏连接吗?

楼主(2008-09-22):
请问杨工,FX2 可以与威纶触摸屏连接吗?具体方法,FX2要不要加个通信模块?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不可以威伦早就倒了

楼主:
FX2 通信口,25针的。看威纶软件有选行,但不知方法。急。。。。

网友B:
郁闷这叫人如何解答

网友C:
威纶可以与FX连接前几天我做过3台这类机

网友D:
威纶触摸屏编程软件上选择PLC类型 用MT500-FX2N电缆连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