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ocean1236 兄,三菱 FX2 可以与威纶触摸屏连接吗?急

楼主(2008-09-22):
请问 ocean1236 兄,三菱 FX2 可以与威纶触摸屏连接吗??25针通信编程口。具体方法?FX2要不要加个通信模块?
谢谢。。。。。

楼主:
试过很多办法也不行。FX2带个FX-485ADP用RS485都不行,唉。。。只有换个FX2N。。

网友A:
FX2N很好链接的。
PLC端是8针圆形公头,触摸屏端是D型九针母头
不需要什么通信模块
具体的连接是D型九针对圆形8针相对应的接线是
1对4,2对7,3对1, 4对2, 5对3

网友B:
上楼说的对

网友C:
我想请问下这个接线怎么对上?

网友D(2010-03-07):
485,还是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