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2):
有哪位高手帮我理解一下这段程序怎么用一个时间比较然后就。。。。。。那么期间的D15,D16是什么呢?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要进行时间的比较?

网友A:
"那么期间的D15,D16是什么呢?从哪里来的呢"
估计是屏里来的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不完全的程序没办法分析,建议从如触摸屏等部件作为突破口来查

网友C:
请问wr ,rd是写入和读取吗? 那twr 和 trd 是什么指令啊?请赐教

网友D:
Twr和trd分别是时钟数据写入,时钟数据读出

网友E:
兄弟,先看看指令编

网友F:
-----[CMP D0 D14 S40]
这个怎么解释啊,请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MP D0 D14 S40]
这个怎么解释啊,请教~~~

手册,手册~~

网友H:
d14,d15,d16存储年,月,日的数据即过期日期
55行: 用D40处存储的年月日日期改写系统日期
59行:  TRD D0 将系统当前日期读到D0处,这时:D0.D1,D2分别存储当前日期的年,月,日
      CMP D0,D14,S40:比较系统当前日期.年D0与存储的年D14比较,比较结果:
                                          若D0>D14则S40=On
                                              D0=D14则S41=On
                                              D0<D14则S42=On
70行:若S40=On(当前年>过期日期的年) 则设置过期标志S48=On
          若S41=On(当前年=过期日期的年),而D1>D15(当前月>过期日期的月)则设置过期标志S48=On
          若S42=On(当前年=过期日期的年),而D1=D15(当前月=过期日期的月),D2>=D16(当前日>=过期日期的日)则设置过期标志S48=On

网友I:
CMP是检测指令

网友J:
大家一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