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8-09-22):
请问朋友们!!!三菱的两个PLC可不可以共用一个输入信号??!!!或者输出信号!!!??

网友A:
说具体点

楼主:
也就是一个光电开关能不能接到两个PLC的输入端???
两个PLC能不能驱动一个负载?(不同时驱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就不知道了,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原理上不会有问题

网友D:
一个光电能同时给N个PLC输入信号都行,但要加中间继电器,不知你是用在那方面的,只是玩玩而
以吧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E:
我不知道你2台PLC是什么工作方式?
一起执行一个程序还是分开?
不过程序处理好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F:
如果不管软件的架构,只谈外围的话是可以这样做的,但要保特这两具PLC的感应器电源并联或把这两上PLC的电源共用一个外接直流电源就可以的
再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光电可以带一个双触点的继电器,这两付触点分别控制控制不同的两个PLC的两个点上,这样也可以解决你所遇到的问题,这个方案也是成本很低的有效办法之一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楼主:
恩,7楼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