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1PG找零位问题

楼主(2008-09-23):
FX2N-1PG找零位怎么找用什么指令 可以用原点回归指令ZRN吗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
看看手册,里面有专用的缓存位做回零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YONG DOG HUI YUAN DIAN

网友C:
TO K0 K25 K4M70 K1 写入1PG 其中M76就是回零了

楼主:
M76 只是回原点开始
还有个K28中有个B2是回原点结束 请问回了原点伺服的脉冲值会自动为0吗? 不需要用什么命令使他回0把

网友D(2009-09-08):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享啊.....

网友E:
不需要的,只要起动回零信号就好了,感知到DOG信号,就会减速停止。停止后,会把脉冲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