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运行按钮

楼主(2008-09-23):
把PLC打到RUN的位置,PLC工作,按下运行按钮,电机开始转动
现在先按着运行按钮,PLC再打到RUN的位置,电机转动吗?
这样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B:
PLC都没有扫描你按运行电机不转的

网友C:
按钮是保持的?
PLC运行的时候只读取扫描周期内的输入状态。

网友D:
每件事物我都喜欢追究他的必要性
我对你提的问题本身不是很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必要性
你把按钮按着,再把PLC状态打到RUN,这样很有必要吗?
至于你这个问题嘛,答案是非常的简单
根据PLC的工作方式,自己动动脑筋
答案就不用我说了吧
本人强调:合理性、实用性、必要性
莫非楼主做的机器需要这样启动?

网友E:
我也觉着,,电机能运転,,,,,因为开关是保持的。。。。

网友F:
没事可以试试。理论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G:
应该能运行,但从没见过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H:
要按住才能转, 就按一下再开机 怎么可能转啊

网友I:
应该能转动呀。PLC上电的同时。有输入的呀。单个扫描周期内。可以启动电动机的。

楼主:
果然小小的问题,大家的力量不可小看啊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按着按钮,不是按一下按钮再去给PLC上电
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J:
事可以试试。理论上都是一样

网友J:
要看你是如何编程,
如果你采用上升沿信号再自锁就不行

网友K:
不行呀"朋友/原理要懂.

网友L:
区别挺大的!前者:让PLC RUN 后,你可以方便的按运转按钮。至于后者:你必须得左手按住运转按钮,右手伸进电气柜里让PLC RUN。有点麻烦

网友M:
同意五楼的观点

网友N:
不能运行,

网友O:
你在浪费大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