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0屏

楼主(2008-09-23):
我的一个GT1150单色三菱屏会显示;“未安装引导对象工程数据,请从画图软件安装”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该怎么操作?

网友A:
没有那个PLC的通讯驱动程序
先下驱动

楼主:
开始我没下载PLC的驱动时是显示通道1未安装驱动程序,后来装了,又显示我上面说的字样。

网友B:
先把OS装了再说

网友C:
1,装OS
2,装通讯驱动
3,自己画些东西放上去

网友D:
如果沒先裝os的話,就比較頭痛了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