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8-09-23):
用压力如何控制变频器,使得压力大频率小,压力小频率大

网友A:
使用压力变送器将压力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传送至变频器。

楼主:
有样例程序可参考么

网友B:
可以不用程序的啊!
直接用压力变送器把压力信号转换成变频器可用的模拟信号,接好即可!

网友C:
压力变送器转为4-20mA电流信号,,,,接入变频器,,,,,,调试参数

网友D:
50分的回答

网友E:
1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F:
用压力变送器和控制器去控制变频器,现在的压缩机,和衡压水泵都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G:
和恒压供水的原理一样!

网友H:
1楼正解

网友I:
将压力变成电流信号后再控制

网友J(2009-02-22):
1楼说的对,跟恒压供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