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3):
FUN49    (49)    Set System

Variations:

Differentiated variant available.

Purpose:

FUN49 is used to control the following 4 operating parameters:
1.    The battery check in system error checks. If FUN49 is executed and bit 00 of OPR1 is ON, the battery check will be excluded from system error checks when PLC power is turned ON.

2.    The initial operating mode. If FUN49 is executed and bit 01 of OPR1 is ON, the PLC will enter MONITOR mode when PLC power is turned ON (see Initial Operating Mode below).

3.    The Force Status Hold Bit (SR 25211). If FUN49 is executed and bit 06 of OPR1 is ON, the Force Status Hold Bit (SR 25211) will be effective when PLC power is turned ON.

4.    The I/O Status Hold Bit (SR 25212). If FUN49 is executed and bit 07 of OPR1 is ON, the I/O Status Hold Bit (SR 25212) will be effective when PLC power is turned ON.

Operand Data Areas:

OPR1    Parameters    # nnnn or 0 (IR0)

OPR2    Online switch    # nnnn or 0 (IR0)

OPR3    Password    # nnnn or 0 (IR0

甈roperty of Omron Corporation 1999-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网友A:
设置程序密码的功能指令啊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设置程序密码的功能指令,前面加一个常开点,编号AR1001

网友C:
设置程序密码的功能

网友D(2008-11-15):
AR10.01+FUN(49)  PLC 里面的程式不能下载,但可以用别的程式将其覆盖

网友E(2009-02-16):
设置程序密码的功能,编号AR1001

网友F:
听人家说好象很容易就破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听人家说好象很容易就破掉了

是么?听人家说好象很容易就破掉了。。。既然那样,那就破解个CQM1H的试一试,

网友H:
CQM1H的好像还破不了,也是用FUN(49}加密的

网友I:
我会去试一下。

网友J(2010-02-01):
破解是不道德的行为。。。。

网友K:
是个设置密码的功能块吧!

网友L(2010-03-04):
动态函数,用来设置密码的,FUN49框内的值就是密码,很容易被破解

网友M(2010-04-28):
CP1H的如何破解啊?

网友N:
请问欧姆龙的FUN49指令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