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杨工,我下载的三菱PLC的编程软件怎么用不了啊??

楼主(2008-09-23):
请教杨工,我下载的三菱PLC的编程软件怎么用不了啊??
安装好后不能编程,所有的键全是暗的。

网友A:
请仔细看一下安装说明,是不是安装成监视专用的了,若是请重新装一遍。在监视专用栏不要打钩!!!

网友B:
是的,安装中文的不至于什么选项都没看吧!

网友C:
我的监视器没打勾,也不行呀,也是所有的按键是灰色的。
为了心中的梦想,我会不懈努力!

网友D: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倒是还可以探讨下:

网友E:
你可能还没有建立新的工程吧?

网友F:
呵呵,你还没新建工程,,,,菜单栏的第一个,下拉菜单的第一个,弹出窗口点确定,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G:
你没建立新工程。或者是打开已有的程序。
如七楼所说的。

网友B:
如果是全部都是灰底,那就不是没有新建的问题了,没有新建的话,新建.打开.读取应该都可以使用的!

楼主:
监视我是没打钩啊,就象6楼那截图一样,全是灰色的,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H:
你安装成监视专用的了

网友I:
也学到一招,多谢!

楼主:
那位给我发一个啊!谢了